求助:SAMSUNG-225BW不显示!

楼主(2010-08-04):
SAMSUNG-225BW显示器,接信号黑屏(灯管亮)!按"MENU"键有菜单显示且各项均可以调整!检查VGA接口未见异常,和正常的225BW驱动板调换了24C08、VGA接口的24C02及程序存储器均未果!至此维修陷入困境,盼高手指点!谢谢!
黑屏

网友:
我新发了一块2621板也是这样的情况。不接信号,无信号。正常! 接了黑,灯管亮。屏黑。
当时怀疑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因为可以保。也就没搞。。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GM5766H坏啊 ?没有同行遇到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