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显示器满屏的横线干扰。

楼主(2010-08-04):
如题,这台显示器全是干扰线,在不插信号的时候,是白屏再加横线。。。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灯管的问题也不排除  驱动板的问题小些  看看屏线方面吧

网友:
现在是满屏的各种颜色的细线,有横的也有竖的。。。。屏线不知道怎么看了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爆浆了。更换所有爆浆的电容看看。应该可以排除故障,如果还是这样,接下来是驱动板了。换通用驱动板测试看看,再不排除接下来检测驱动板-屏幕之间的排线了。最后就是屏啦。

网友:
电源和驱动板我都看了。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的。应该是屏的问题,我觉得啊。因为今天我又收到一台15寸的显示器,也是这样的故障现象,用手用力压屏就会出现好多的细线。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板上的主芯片坏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