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875主板北桥问题!

楼主(2010-08-04):
朋友送我的两片原装INTEL的875主板,他拿到外面说是北桥已经挂了,我测过北桥上面的小电阻确实只有1欧!而且DDR内存槽的对地阻值也有异常,难道原装的875主板北桥这么爱坏?还有我两块板都上过电测试过,都是北桥通电几分钟后就很烫,手放不下散热片上面了!我测试过各供电都正常,如果是北桥挂了的话这两片板只能当拆件用了!

网友:
背面电容两端电阻非常低
加上通电巨烫

基本能判定为被北桥短路

网友:
打一下北桥数据线的阻值吧
这种情况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用CPU灯座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还有就是南北桥供电的那个1.5V没有出来的话 南北桥也会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