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新机3万多的泰克THS730,手持200M示波表

楼主(2010-08-04):
厂家:美国泰克

性能指标PDF

2个独立通道,8位垂直分辨率
内置功能强劲的3-3/4位数字万用表
完全的隔离通道结构,600VRMS浮置测量能力
11种语种界面支持
LCD显示,多种显示模式
RS232接口,可进行编程控制
带宽 100 MHz
通道 2
每条通道采样率 500MS/s
垂直分辨率 8 位
垂直灵敏度 5mV/div~50V/div
最大记录长度 2.5K点
直流增益准确度 ±2%
输入电压( 10МΩ 400 VRMS CAT I,300 VRMS CAT II
位置范围 ±10格
DMM技术 内置3-3/4位数字万用表(参数详见DMM技术规格)
输入阻抗 10MΩ,13.3pF
输入耦合 AC, DC, GND
时基范围 5ns~50s/div
滚动模式时基 ≥0.5s/div
显示器 带背景光LCD

捕获方式

峰值检测-以每两个采样周期为一个峰值检测周期,在周期内采样最大、最小值,以此作为采样点,组成波形。本捕获方式应用于捕获高频和随机毛刺。在5μs/div~5s/div的所有时间分度下,可捕获窄至10ns的毛刺。

取样 -等时间间隔的数据取样。
平均值 -平均计算2至512(可选)捕获的波形数据。
包络 -在一次或多次捕获信号上获得的最大/最小值。
触发系统

主要触发方式-自动(支持 0.5s/div和更慢的滚动模式)、正常。
触发类型
边沿-常规式电平驱动触发。任何通道上的正负斜率。耦合选择:DC 、噪声抑制、高频抑制、低频抑制。
脉冲触发-
外触发-支持5MHzTTL电平,可选200mV~2V触发电平;
视频-可选择视频的场(Field)或行(Lines)上触发,在NTSC、PAL或SECAM广播标准视频上触发;
马达触发:触发于3和5级脉宽调制功率信号,此项功能仅在THS720P中采用。
触发源:任意通道、外触发通道、外触发通道/5、市电;
触发显示:可以显示触发电平;
游标系统:
类型:水平线、垂直线、成对线;
游标测量:Δ伏特、Δ时间、1/Δ时间(Hz)、度(相位)。
时基系统

水平缩放:水平放大或缩小静态或动态的波形,可以使用视窗选择特定的区域进行视窗扩展方式放大观察。
时间/分度范围:-5ns~5s/div;
记录长度:2500点;
水平精度:±0.01%;
时基稳定度:200ppm。
测量系统

自动波形测量-自动测量21个参数:周期、频率、正脉宽、负脉宽、正过冲、负过冲、高值、低值、最大、最 小值、峰-峰、幅值、平均值、周期平均值、均方根、周期均方根、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占空比、负占空比、爆发宽度,可显示四种任意组合的波形测量值。
阈值 -可按百分比或电压设置各种阀值,如,上升沿从10%~90%(或0.1V~0.9V)
计算算子-加、减、乘、计算U×I 功率值;
完全的隔离通道结构,600VRMS浮置测量能力

网友:
楼主你也太舍得了把,修个电脑用3W多的仪器,太奢侈了

网友:
有米的人啊,修主板都用这工具

网友:
2手的搞回来便宜还不懂怎么用

网友:
修电脑用这么牛叉的仪器实在是太羡慕了。
楼主二手买过来多少米呢??

网友:
2手也是有米,我都没用过示波器,没钱摸那个。

网友:
6000买回来的,现在只当万用表用,示波表自己不会用,电池没有哈哈

网友:
现在准备把他转让出去

网友:
问题 是能不能使用的了, 这类的 仪器 精度 很重要

网友:
不值得 买个普通台式模拟的就行 把这钱投资到别的设备上可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的是THS720P的,配件都在,非常好用,这种示波表是傻瓜式的,跟傻瓜像机一样.带有高精度万用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太有米了,一个仪器都6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跟我才买3个月的UT71A对比精度还是可以的示波功能因为自己不会不好说,但是打开开了他是独立的光电隔离的俩个通道200M,修电源应该是很方便,可以一个通道热地另外有个
通道冷地,哈哈

网友:
和基地的360一个价!!!我宁可买360,这个没有必要。。。。

网友:
兄弟360是BGA在个是示波表

网友:
LZ有米,但有米也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
是啊,太奢侈了,能用就好!

网友:
买来才知道自己很用不到,哈哈

网友:
好像修板不要示波器也可以吧

网友:
二手仪表商在故意抄做自己想高价出手的表,呵呵!维修需要那东西吗?示波器比示波表好用,速度快,二手的价格更加贴近大众。

网友:
我用泰克 350M 2465A 交互不???

网友:
进来看下神器

网友:
个人认为,示波器比示波表好用,可能习惯了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示波器我都没会用.....

网友:
是好工具呀,好想有一个,更适合我用,可又舍不得花过个钱,太贵了,还是用老古董算了

网友:
这可不是一般的高手用的工具呀,二手的比BGA还贵

网友:
神人专用的神器,让人羡慕!楼主考虑的不是米而是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