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 液晶屏有条纹,但是显示图像,像雪花一样

楼主(2010-08-04):
benq Q7t4 液晶屏有条纹,但是显示图像,像雪花一样,不知道这个显示器有没有通病?
通病

网友:
仔细检查下屏线,我修过最少几十台这型号的机,但还从没遇过花屏的。

网友:
一般在该通用吧,刷程序不对的时候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