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MC UK713液晶程序

楼主(2010-08-04):
求EMC  UK713液晶程序

网友:
程序已经找到了!!谢谢各位!!

网友:
但是现在有四台这样的液晶2台偏绿2台偏红!!程序重新写了不成!!屏和屏线都换了还是不成!!确定在主控板上!!查不出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
进工厂模式,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复位过了但是还是不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