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0GT Ver1.4 BIOS的刷新问题

楼主(2010-08-04):
DOS启动盘也做好了,那几个文件拷贝到盘里的根目录里,运行后提示写保护,可这个板上没有装写保护开关;就几个空焊孔!有谁知道写保护的开关在哪啊!下一步该怎么板啊!谢谢指导!

网友:
不能直接用AFU来刷,要用官方刷写工具

网友:
后加参数/SN/PY/F/R

网友:
现在的好多主板,它的BIOS刷新写保护是在CMOS中进行设置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BIOSl里有保护选项
另外用官方工具刷新试试吧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BIOS_UP跳线 还有的再CMOS里面有可以设置的

网友:
楼主你试试这个
如果你操作无误定会成功的
刷BIOS有风险,请小心行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写保护 跳线 如果没有用强制刷写命令  再不行就用编程器写

网友:
涵山师傅能告诉我,强制命令么!怎样输入!期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