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20 出现LOGO以后自动关机(掉电)

楼主(2010-08-04):
一台HP  6220拿过来不加电,待机电流大,换了南桥和TPS51020可以加电,上屏可亮,但是到了HP LOGO界面以后就自己关了机。单主板和屏也是一样,CPU和内存全部换过。主板上线圈电压都正常。大家帮帮忙,。

网友:
论谈里在那签到呀,怎么找半天没有找到呢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不行刷BIOS,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明天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重新刷BIOS吧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HP 这款不可能是BIOS问题吧,别人说开机挡LOGO才刷BIOS啊,他是到LOGO就掉电啊,从开机到LOGO才几十秒,也就是说每开机几十秒就掉电,我看还是先换个电源芯片,不行再做桥,毕竟做桥成本大

网友:
这款机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就是一开机出HP LOGO就掉电了,南桥换过,后来怀疑没做好又加焊了下。有了一个芯片摸上去温度有点高大家说说正常不。BQ24703充电芯片,但是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爱出问题,我换了南桥,后来怕没有换好,直接又加焊了下的。

网友:
挂上CPU风扇试试,也许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2011-05-24):
我的是开机到LOGO就不动了
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刷下BIOS吧,不行的话再刷回来。。

网友:
学习中,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签到不能用了

网友:
有没有换显卡或北桥,可能是供电后级负载有保护

网友:
都亮机到Logo了不会是后级保护,显卡有可能,先排除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