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845WR如何上133外频?

楼主(2010-08-04):
我有一块D845WR板子,CPU是P4-1.8G的(18x100),上DDR1代133的内存,可主板BIOS没有任何CPU调节选项,怎么样调外频呢?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外频设置跳线

另外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支持外频调节的,特别是以前的老的845D芯片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BIOS里面没有调节的  那么一般都是通过主板上面的跳线来调节的

网友:
可惜板子上无跳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