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8500GT显存定位

楼主(2010-08-04):
逸彩8500GT-GD2 256M的,小花,测试为C48报错,求定位图,谢谢!

网友:
像你这种故障应该是GPU锡焊得多,加焊GPU吧

网友:
是M8,不过建议先加焊GPU。

网友:
单个或都相隔好远才报一个错的都是GPU空焊多加焊吧

网友:
gpu空焊,加焊主芯片就能好,有时间最好从新植株。

网友:
M7:32-47

M8:48-63

M5:8-15,24-31

M6:0-7 16-23

网友:
查DATA线就能知道是哪里故障?如果靠经验来说应该是GPU一点不良

网友:
加焊GPU已经OK了,不过还是想知道显存的分布,以后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数据线如何确定是显存还是GPU问题?显存到GPU之间是没有电阻的哦,要切断测试吗?

网友:
有显存的引脚定义,可以通过显存的引脚定义来测试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显存也有供电,时钟,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