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 无声音,进系统有BEEP声音

楼主(2010-08-04):
戴尔D600 无声音,进系统有BEEP声音。

维修过程:
   首先上电量电压都有,晶振也起振了,没有复位,直接做南桥,做完故障一样。排除了南桥故障,同行送来时看声卡芯片已换,就没考虑声卡芯片的问题,摘掉声卡芯片,对地打阻值,发现10脚阻值不正常,经测量相连的33欧电阻阻值变为无穷,换完后以为问题就解决了,测试故障还是一样,测量各个信号正常,就是无复位,换声卡芯片试试,好了,晕死了!!!!!!!!!!!!!!!!!!!!!!!!!!!!。

网友:
  上次也是一个二修机 没有ref 看上家换过1901 查外围电路查了一上午 最后还是换ic好了

网友:
你的同行是不是只加焊了下呀!所以你把他换了就好了  不过以后会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