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跑FF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04):
IBM T30上跑马卡跑FF,跑FF就是CPU没有寻址,首先量CPURST#,发现CPURST#为0.也就是CPU没有复位,CPURST#是由北桥发出的,查北桥的工作条件,首先测北桥的复位PCIRST#,发现也没有,查南桥的工作条件,PWROK有了,3.3V,量南桥的PCI的时钟,测电阻的两端电压为1.67,正常啊,再仔细看看好像发出的时钟有断线,查点位图量发现断线了,时钟发出了,但没有送到南桥,飞线OK了。讲的过程比较简单,希望对大家维修的思路有点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以前不知PCIRST是什么意思,现在知了,PWROK有了,是不是就表明南桥经正常工作了啊?

网友:
果然是维修高手。应该修了很多年的咯。

网友:
楼主真细心,一下思路就跑时钟上去了

网友:
LZ的维修思路很清楚,不过这都要有图在手中才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