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J6000打印机换粉后全黑

楼主(2010-08-04):
一台联想LJ6000激光打印机换粉后,出现全黑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求助
联想

网友:
粉的刊号加的对吗?

网友:
你零件上完没有

网友:
刮板问题样。。。

网友:
是不是加错了粉,加HP5000的粉

网友:
一种是粉不对,还有可能是零件没有安装好

网友:
把清洁做好了,在加粉,就不会全黑了,

网友:
恭喜你 粉加错了

网友(2010-09-05):
刮粉板重上一下

网友:
看看粉是不是粘在鼓芯上,是的话就是加错粉了,要是无看看刮板问题,拆开看看那里无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