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45主板重启

楼主(2010-08-04):
FOXCONN 945主板过了LOGO就重启了,另外主板上的板载红色指示灯通电后还亮,按开机按钮后就灭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主板哪一块的问题?(除了主板没有换其它都换过了)
重启
主板

网友:
先查板子上的电压时钟,滤波电容吧
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牵涉面较广的故障哦

网友:
先查一下开机电路,再查一下北桥和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赞同上面所说的啊
有道理了

网友:
BIOS一定要先排除,然后查一下各供电,时钟。

网友:
等你好久了
的帖子
先换内存 CPU 显卡等设备排除 再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