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标闪 光驱无法引导系统

楼主(2010-08-04):
现在只有光标在左上角闪动,开机引导.USB 光驱 硬盘全部失效、按NOVO开机,选什么都变成光标一直闪,不装硬盘,光驱 USB 引导可以,硬盘装到台式机上,正常使用.正常分区,格式化...装完系统 放在这个电脑上,还是光标闪.. 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啦
电脑

网友:
主分区没有激活或激活不正确。

网友:
硬盘在别的电脑上是没问题的
分区也重新分过了... 系统在别的电脑上都是可以装的...

网友:
笔记本本身有问题了吧,在别的机器上能用

网友:
笔记本跟硬盘不兼容,或接口接触不良,神州笔记本较为常见,多换几个硬盘试试。
我这天天遇到这种问题,头也很痛!

网友:
有如下可能:
1。BIOS设置不对;
2。BIOS损坏;
3。南桥故障;

网友:
一定是分完区,主分区没有激活吧。

网友:
换了个硬盘 没事了 不过问题到底出在哪

网友:
dsh6165120
的帖子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我也常遇到这种故障,都是换硬盘解决的。

网友:
硬盘跳线还是不兼容?

网友:
把硬盘挂在非联想的电脑上。用启动盘启动到DOS。使用 fdisk /mbr 修复MBR主引导记录。
你的问题估计是在分区时,删除了联想的隐藏分区引起的。需要对硬盘进行引导记录修改。

网友(2013-06-13):
我的一台联想的台式机也是这个问题 开机滴滴两声 诊断卡跑到95 就出现光标了 怎么解决 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不懂,专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