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7寸 型号 711N 花屏

楼主(2010-08-04):
小弟修台式机的 对显示器不太懂 自己的显示器 想自己搞好 请大家帮忙看看 先谢谢了
我家有2台这样一样的显示器 对比过高压驱动板都是OK的 %100就是屏问题了

现在显示还多条纵杠 看不清桌面

不知道这显示器有没通病

不知道这显示器有没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发几张屏图片 有修过这样的 指点下 谢谢大家

网友:
你压一下屏的软排线看看可能是那里虑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没有虚汗的 都焊的很牢  手按也没用

正常待机显示 这样的   来回移动

现在显示这样了 也会来回移动   RGB方块变成 3条竖线  提示的检测信号字也看的到

网友:
楼主,你那个有问题的屏上竖列的光栅就是正常屏上“检测信号线”的显示,你这个显示器可能是屏电路的问题,为行列未工作造成的,主要检查行列的工作电压,看是否有元件虚焊的地方或断路的元件,找到后加焊一下一般就能解决。楼主不是有两台一样的显示器吗?可以把另一台拆开对比测试工作条件,如果楼主自己解决不了,最好还是找技术人员帮助处理吧,维修屏电路很危险的,弄不好会把这个屏报废的。只作为参考。

网友:
这是屏坏了,修不了的

网友:
屏软排线接触不良,用热压线机来压。类似我这个帖子。楼主您可以参考看看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696-from-hom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