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2010-08-04):
最近遇见几台山寨机
能开机显示就掉电不论是外接还是接屏都一样
各为大哥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点像cpu供电芯片虚了,或散热不好…

网友:
简单入手电压稳定吧,排除散热,光板测试

网友:
山寨机大部分是凌动平台或者VIA C7。此种机容易空焊造成莫名其妙问题

网友:
光板测试,排除其他原因。BIOS也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