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 915PL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8-04):
MS-7143    915PL主板来的时候是客户说进过水
看一下主板从PCI显卡插槽一下全都是水泡过的痕迹
现在不加电主板一点反应都没有
IO是83627THF
触发排针开机上只有0.3几的电压
别的排针上一点电压都没有
能是什么问题呢
看板子没什么腐蚀的地方啊

网友:
进过水的板子,是正常使用的时候进水了然后就坏掉了,还是曾经进过水又用了一段时间坏了
       LZ用洗板水彻底的把主板全部清洗一遍吧,进水的板子故障都很古怪的

网友:
看一下5vsb到排阵的线路。

网友:
触发排真的电压不对啊 。。追线啊 看3.3VSB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看腐蚀没,如有清洗再次试机看何问题,

网友:
触发排真的电压不对啊 。。追线啊 看3.3VSB是否正常 ,看线路是否有断路或短路呀。

网友:
不加电的流程都差不多,别管是进水的还是不进水的,PCI A14对地阻值多少?3VSB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开关针上的电压是由谁来提供的?。。。。。等,查到哪,电压多上,你可以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水的板如果没有完全晾干的话 是不好修的 开关针电压低  要么上拉的电阻坏  要么IO坏拉低此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