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偶尔白屏

楼主(2010-08-04):
同志们好!
一台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偶尔白屏,测电源板上面5V、12V正常。
检查看到驱动板上有一个1117的周围发黑,于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我去摸1117,巨烫。于是我把1117的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换掉,但还是一样发烫。1117的负载就是MCU呀,于是加焊MCU。加焊好MCU之后,接上电源,指示灯自动亮起,按开关也没反应,怎么按都没用,灯管也不亮。不解,为什么在加焊MCU之后就不亮机了呢,确认加焊的时候没有短路,周围也没有短路,用洗板水仔细清洗和检查过了。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加焊1117-3.3不开机的故障就排除了。如果可以开机了,你看看还会不会出现偶尔白屏,如果还出现的话你可以把屏供电改为5V试一下,如果不会改的话那就要换通用驱动板了,还要把屏供电跳到5V才行。原机屏供电为3.3V。我怀疑是屏本身有问题。之前修过几台都是这样,不定时白屏,换通用板把屏供电跳到3.3V用了一个小时又出现白屏,后来把屏供电跳到5V试机两天都没有问题,机器交给客户一个月没见返修!

网友:
可能过热,MCU损坏了。
本身1117过热,也是MCU故障,估计是里面局部有漏电或短路引起供电负载过大。

网友:
你把1117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1117开机在不接主机VGA信号过来的时候,它不发热,一接上主机VGA过来的信号。1117不到5S立即发热,可能是长期发热,电路板周围都烧黑了。1117性能不错,长时间的发烫并且稳定的输出3.3V。如此看来故障不是在MCU就是在屏了,请问大哥把屏的供电改为5V是怎么样改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开机在不接主机VGA信号过来的时候,它不发热,一接上主机VGA过来的信号。1117不到5S立即发热,可能是长期发热,电路板周围都烧黑了。1117性能不错,长时间的发烫并且稳定的输出3.3V。如此看来故障不是在MCU就是在屏了,请问大哥把屏的供电改为5V是怎么样改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17开机在不接主机VGA信号过来的时候,它不发热,一接上主机VGA过来的信号。1117不到5S立即发热,可能是长期发热,电路板周围都烧黑了。1117性能不错,长时间的发烫并且稳定的输出3.3V。如此看来故障不是在MCU就是在屏了,请问大哥把屏的供电改为5V是怎么样改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驱动板到屏的连线拨了,再开机(有信号过来)1117不发热了,说明故障是在屏上面。大哥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屏上面的小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但电压没有下降,始终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挑跳线啊,把它挑到5V就可以了啊

网友:
那就拍个图片上来吧,画出来给你,你就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没有相机哟,您就大概的讲解一下。从电源那边过来的5V电压连到屏的供电部分就可以了吗?再把原来的3.3V给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相机哟,您就大概的讲解一下。从电源那边过来的5V电压连到屏的供电部分就可以了吗?再把原来的3.3V给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相机哟,您就大概的讲解一下。从电源那边过来的5V电压连到屏的供电部分就可以了吗?再把原来的3.3V给断开?

网友:
没相机就是麻烦啊 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