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不加电

楼主(2010-08-04):
x41不加电,量3.3 5v没有,max1999,量工作条件,shdn,无电压,量tb59脚,无vcc3sw输出,阻值300多,不知正常不,换过相连电容还是不出。查tb工作条件,57脚有16v,54脚有4.7v,10 11脚无电压,52脚shdn无电压,58脚无电压,tb工作条件到底需要哪些,vcc3b又是什么电压,谁产生的,对这块不太了解,请教了

网友:
东芝芯片换过也不行,淘宝发的新芯片

网友:
参考369275629 【IBM T40进水板的维修过程】那篇文章,我挑起59脚vcc3sw就出来3.3v电压了,看来后级有问题,对照图纸量,并没有电阻阻值变大的,不知道那位手头有x41板,帮忙量一下59脚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