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机器怎么修?

楼主(2010-08-04):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s10 的上网本。进水了,客户说吹干了放了两天才上电开机的。能开机但不久就黑屏了。 我不敢上电,直接拆掉,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回来上电,接电源有待机,没按开机触发,断电后接上键盘再插电源。还没触发就听到一声爆响。一查找到一个电源芯片烧了一个洞。 晕掉!
芯片
黑屏

网友:
进水机要说清楚,不保证修好,还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首先用无水酒精 清洗后 吹干 在通电试机 太阳底下晒半天 能不大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