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

楼主(2010-08-04):
一华硕主板A8N5X上来测试跑(四位的测试卡)50,4C不上内存也是跑这个代码点复也跳变,刷过BIOS是如此,压过桥无变化,不知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
是单桥的板子吗?这个好象就是桥空焊,或者你换个U试试

网友:
桥虚焊。加焊桥就行

网友:
单桥的加焊桥 啊
不行重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代码  BIOS问题  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