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加电跑5045

楼主(2010-08-04):
这帖原来发过,但问题一直没解决,此主板是方正R511通用的主板,来时不认光驱。后换光驱发现时认时不认,以为南桥脱焊,于是直接加焊南桥,焊完以后问题来了,加电再测试,不过内存了,测试卡跑5045,测量各路电压,感觉都很正常,南桥周边的小元件也查也,没有脱焊或脱落的。怀疑南桥可能做坏了,于是又换了一个,现在故障还是不过内存,现在没办法了,发帖向各位请教。(北桥为VN800,南桥为VT8237R,做完南桥后发现此板也充不了电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方正的机器也可垃圾,用的芯片组和你一样,,我这个老死机,北桥超汤,这个桥不好做

网友:
楼主这个板号是什么啊  我好找个图纸分析一下啊

网友:
怀疑哪里就修哪里,胆大心细

网友:
此板型号为LM7RMB 。

网友:
自己收的机器,所以一放好多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型号为LM7RMB

网友:
这块板看来在我手里要废掉了,没一点头绪

网友:
方正这类的板子会把人给弄疯的!

网友:
自己的机子爱怎么搞就怎么 搞啊就按不过内存来修 是不是把北桥烤虚了

网友:
事后北桥也加焊过了,没招啊,怕的是PCB 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