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型号(天逸F41A)笔记本被雷击上不了网

楼主(2010-08-04):
联想 型号(天逸F41A)笔记本被雷击上不了网,打开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找不到网卡,我重装系统 还是找不到网卡,我拆开被雷击笔记本上仔细看了一下网卡芯片CM5906MKML发现上面被烧了一个窟窿而且芯片温度很烫。我把网卡芯片换了,电脑右下脚弹出发现以太网,找到网卡了,插上网线电脑右下脚弹出现在以连接上。但是还上不了网,我打开网上邻居属性查看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受数据,此时我在重装系统时安装到正在扫描PCI设备就会死机。系统无法完成安装,我换了光盘也是一样重装系统过程会死机, 在没换损坏更网卡芯片之前还可以正常重装系统。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着急啊,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
没人回复啊,小弟着急啊,请哪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没焊好吧
,,还有把那个数据泵换了

网友:
数据泵是24c02W1这个芯片吗,我手里暂时这个芯片,怎么样判断它好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泵是24c02W1这个芯片吗,我手里暂时这个芯片,怎么样判断它好坏呀?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南桥坏了也会这样,网卡不能连或者没有传输

网友:
我想问你下。你收客户多少钱啊。搞的那么麻烦。不行。就换个外接的USB的网卡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换了网线还是不行,除了南桥坏了还有其它损坏可能吗?

网友:
网卡芯片CM5906MKML
  41 脚 LAN_TX0- 25
  40 脚 LAN_TX0+ 25
  42 脚 LAN_RX1- 25
  43 脚LAN_RX1+ 25
  36 脚 +LAN_BIASVDD
  38 脚 +LAN_AVDD
我用万用表测量41脚 、40脚、42脚、43脚、36脚、38脚这六个脚之间都是导通的,电阻值分别都是1.2欧左右。这六个脚之间都是导通对吗?
我从图纸上看网线隔离芯片41脚 、40脚之间是导通电阻1.2欧。
网线隔离芯片42脚、43脚之间导通是电阻1.2欧。
应该是电感36脚、38脚之间导通都导通1。
请问为什么 这六个脚之间都是导通的对吗?这是什么原因,还是有什么器件损坏所
致。

网友:
没人回复啊

网友:
网络接口到网络电感之间有两颗75欧姆的这个会导致连不到网络的电阻电阻肯定是烧了

网友:
唉   看看图纸呀

网友:
我又对图纸看过了,41脚 、40脚、42脚、43脚、36脚、38脚这六个脚之间导通是对的。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感之间有两颗电阻是170欧和136欧,不是75欧姆。两颗电阻我换成68欧,还是不能上网。

网友:
那几个脚通是正常的,网卡芯片最好再重新焊一下,另外就是那紧挨网卡口的大脚的大芯片,最好换一个

网友:
网卡口的大脚的大芯片 是这个数据泵24c02W1这个芯片吗

网友:
数据泵环了吧

网友:
数据泵是24c02W1这个芯片吗,我手里暂时没有这个芯片,怎么样判断它好坏呀?数据泵24c02W1这个芯片买会来更换 是不是要烧程序进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泵是24c02W1这个芯片吗,我手里暂时没有这个芯片,怎么样判断它好坏呀?数据泵24c02W1这个芯片买会来更换 是不是要烧程序进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据泵是24c02W1这个芯片吗,我手里暂时没有这个芯片,怎么样判断它好坏呀?数据泵24c02W1这个芯片买会来更换 是不是要烧程序进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数据泵是这个八个脚24c02W1这个芯片吗,

网友:
数据泵24c02W1这个芯片买会来更换 是不是要烧 数据进出吗?数据哪里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很明显的和其他芯片不一样,你说的具体型号我就不知道了, 你传个图上来看一下吧?

网友:
我建议楼主给客户上个外置USB的网卡吧

网友:
其实如果换了网卡芯片还不好,基本上是南桥了, 我修过一台。

网友:
先换个网络滤波器,再考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