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怪问题

楼主(2010-08-04):
一台明基fp71g的显示器刚开始拿过来是不显示,指示灯也不亮,拆开之后测了一下,换了高压的保险,加焊了管理芯片之后可以显示了,测了半个多钟也正常,不过把电源线拔掉隔几十秒之后再插上去之后按开关键就没反应了,然后把vga线拔掉一下在按就行,试了很多次都是一样。想问一下论坛的朋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我朋友说按键坏了,叫我把按键全换了,因为我现在没这按键,要明天去买一下才有,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网友:
把所有按键都拆了,只装一个开关,试试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一样,开始我就加焊过按键,也把开关键和其他按键对换过,现在听你的把所有的都拆了就剩一个开关键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5V供电  3.3供电电容换掉也许会有收获

网友:
这现像我遇到过,最后更换了驱动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