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光栅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04):
一台KTC 7002FD10 ,开机无任何反应,拆开后发现IRF634烧得不成样子了,跟发生火灾差不多,修理过程如下:
换IRF634,无效
换160V47UF电容,无效
换高压包,无效
具体现象是,插入电源,哒的一声,电源指示灯亮,插入VGA线后,指示灯灭,屏幕无任何光栅,请教各位师傅,这会是哪些个地方出问题呢??
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只不过家里有台坏CRT,所以想修修好,请不要用太专业的术语,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哪儿的634烧了,元件的编号是多少?你一个电压数据也不提供。首先确定电源输出是不是正常呀。

网友:
634前面有一颗限流电阻烧断了。。。。。!!!!

网友:
是Q704吗?它在电路图上是630,而不是634。你测一上L711。

网友:
对不起,我不是专业维修显示器的,甚至算不上是正式搞维修的,所以好多我都看不懂,是完全菜鸟一只,请各位师父见谅。
634管子的D极电压为6V,同型号正常显示器的电压为56V,附上几张图片,请各位师父指点

网友:
只修二次电源是不行的,一般都是行输出电路有问题二次电源才会坏、

网友:
小弟不懂,请这位兄弟指点,行输出电路在电路板的哪一部分,一般会什么元件出故障~~

网友:
我拍了电路板,请教一下,最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我不知道行部分,场部分,电源部分等的位置,请各位师傅谅解

网友:
晕死了,为什么无法显示图片呢,贴子还自动重发一遍

网友:
如果你上的图是你现在修的这台,那它就是二次升压电路的开关管了。
D极电压是6V,明显不正常,跑线查它前面的两个电感和整流二极管。
如果这个管子像你说的烧的这么严重,你还要检查S极的对地电阻,G极的电阻、电容及前面的两个驱动三极管。
如果方便,你可以报一下损坏元件的位号,我看一下手里的图纸和你的显示器能否对号。

网友:
换个电阻看看

网友:
插入电源后,电源指示灯是什么颜色?1绿色,正常,而且应该有光栅出来,显示没有信号输入!2黄色,不正常!查相关电路!

网友:
二次电源的两个推动管有没有问题?查下小信号芯片到二次电源开关管G极电路。

网友:
这个电阻确实坏了,烧得看不清色环了,从正常的显示器上拆了一个下来,量了一下,是1欧,手头没有1欧的电阻,就放了个15欧的上去(手头最小的是15欧),上电,立马烧掉,而且电阻是出现了明火烧掉的,这个不知道是电阻太大了,还是其他元件的问题呢,直接用导线替换这个电阻行不行呢?

网友:
起明火肯定是不行了,有短路现象,检修路径:
1,断开电阻开机测量主电压大概在50几伏的样子不会高于65伏如有故障查电源稳压部分(这步是必须的,主电源正常才能保证其它电路的正常工作)
2,如电压正常,这就肯定有明显的短路现象了,可用万用表1欧档直接检查,重点检查IRF634周围晶体管、检查行管逆程二极管,行管集电极(中间那个脚)对地不能低如10K欧
3,如果没有明显的短路或者检测基本正常,就用150W的灯泡接好线替代那个电阻、把行管的BE结短路(用导线直接短路行管的两边的脚,注意是两边的脚不能接中间的脚)然后开机查电压,看灯泡是否发光,如果还是发光查行管集电极电压很低或在没有短路故障为二次电源交流短路,这时查IRF630D集接的那个电感是否短路推动管是否短路开路故障就在这部分;
4 ,如果灯泡不怎么发光查行管集电极有电压而且高于150V(短路行管BE结一般在这种情况测电压可达到200多伏这时不可开机太久小心坏电容)一般就是行电路有交流短路了这时可焊下行管BE结短路替换高压包,断开行偏转再开机检查
电路正常时是可以用导线直接代换那个电阻的,不过是应急维修,不建议长期工作

网友:
多谢这位兄弟如此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