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磐手AGF61复位灯常亮。有时钟信号电压低。

楼主(2010-08-04):
AM2接口,测得CPU时钟0.21V,VTT电压0.96V,PLL供电电压2.5V,串行总线电压-2.5V,CPU核心电压1.46V。因为南北桥集成一起的。测得25MHZ电压为1.56V  1.61V ,实时时钟电压1.3V 1.24V。压桥压CPU座都没用。测过PCI 5V 3.3V 12V电压正常,内存1.8V 3.3V电压正常。就是时钟电压只有0.1-0.2V左右。 复位针有3.3V电压。117输出3.3V电压。求维修思路。

网友:
大家给个思路吧,电池和跳线都正常。表面没烧的现像。IO和南北桥没见很烫手

网友:
最后出场的是总线。看一下总线终端调节器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桥的板  时钟集成在桥内部  供电正常时钟不正常 还是桥问题

网友:
看看有无RT9202 9214这些 前天修了快断了几条线的 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