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换屏后亮度调节失灵

楼主(2010-08-04):
客户拿来一DELL D500,称换过屏.
故障现象:调亮度过程中亮度时亮时暗,即:亮度—增大—增大—暗—增大—暗。。。。。
有遇到这情况的么?或请师傅指点
调亮度

网友:
屏后面一个有个8脚的小芯片,把那张坏的屏上的芯片搬到新屏上来就行了。

网友:
你屏的码片也要换一下。就可能好了。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把码片换一下就OK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可不可以写码片?用户拿来时屏已经换过有一段时间了,坏屏找不到的。
有没有办法改成常亮?

网友:
DELL机的高压板上面有两个芯片,你用上前面的数模装换芯片,把后面的那个芯片电路换成通用板即可。

网友:
一般屏的码片是怎么样区分的呢

网友:
金正电子
的帖子
你好,要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