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型号L17NS-8

楼主(2010-08-04):
开始。这台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我换了

开关管  K2645
电源IC FAN7601

电源板修好了。。

修好了。....

通电。 插上VGA模式。。出现节能模式.....  什么问题会 引起 节能模式呀。。

怎么解决 这台 液晶显示器的  节能模式 问题呀。

不换驱动板的  情况下。

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修过一台lg的 同样问题  检查结果是HV的二极管问题  更换后  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要刷程序

网友:
查行场同步信号线路跟的元件有没坏,没问题就刷个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都是vga H V信号丢失导致的 你可以检查驱动板上H V信号进来的通路 每一路都有一个电感 限流电阻 稳压二极管 你测量一下对地电阻 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