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适配器能开机 电池不能上电 求助

楼主(2010-08-04):
海尔W66
用适配器能开机  有时也会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
但是 用电池不能上电   电池是正常的   电池也有电
换过新的IO  不能触发  估计是有资料的
换过新的IO后          用电源 适配器时PU10  (OZ8602GN)供电为 3.3V
PU1    ( 51120)工作电压正常
IO无工作电压  晶振不起振
动态  3V  5V 没有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如果上适配器正常,先查下电池供电电路。

网友:
查了 电池IC工作电压正常  电池输入电压为12.63V
无ACAIN  电压输出

网友:
电池供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不就是N211的板吗?我咋记得EC不带程序........适配器能上电,电池不能,你看下图纸的61页,有用电池开机的时序

B代表的是电池开机

网友:
楼上的真高,我只是知道电池供电出的问题,但还是不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
插电池上电能不能显示?不上电的时候电池电压有没有导通过来?

网友:
看看6232有没出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