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掉电啊,

楼主(2010-08-04):
请教各位高手开机一会就掉电了阿,请各位指点小弟,u换了,内存换了,槽也加焊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在线等各位指点,,,,,,
掉电

网友:
我的富士通也是掉电呀~~~通病相邻啊

网友:
请说明白什么问题,掉电有很多种,说的时候最好说明白:
1,能否点亮LCD
2, 开机多久掉点,10秒,20秒?
3,上电电流情况怎么样?
4,做过什么动作之后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开机4.5分钟就掉电了,散热没问题,开机电流正常,掉电后到0.4
cpu换过了,内存也换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掉电时你看看CPU CORE ON有没有。

网友:
温控电路,PG反馈信号,多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