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 开机无显

楼主(2010-08-04):
板子开机无显 加焊显卡 温度太高 挂了 定了个显卡换上 还是无显 只好加焊接口 显示了
但花屏 求教高手可能是哪个环节造成的啊
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GPU与显存,屏,屏线.....有问题都会花屏,先换个屏试一下,把故障一点一点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