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系列维修电路及维修,一起讨论讨论吧

楼主(2010-08-04):
我近些时间遇到很多都是此电路引起的故障
大多都是短路,场效应管没问题负载大多是北桥。w83找不到合适的代换元件
北桥阻止大多都不正常。
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请问时W83303 w83304 ACPI管理控制IC么

网友:
LZ说的好模糊啊,让人看不懂你所要讨论的是什么?

网友:
升技的板上好多用....坏的太多啦.

网友:
富士康的板也喜歡用那個

网友:
83303坏的我认为不是很多

网友:
W83304,W83303我碰到坏的倒不是很多。有这个芯片的主板坏桥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说明什么啊?短路  那里短路?  北桥?  如果是北桥短路  你换W83又有什么用?还有就是除了W83303 w83304 还有几种种 不知道你说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