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加电无显,看电流已经正常显示了

楼主(2010-08-04):
接一台联想Y430机器一台,客户说有时用着会黑屏,和客户沟通好之后开单留下检测,测试中果然有此现象,黑屏后所有电压都正常,电流无变化 ,大小写锁定键能亮,怀疑显卡问题,拆开直接加焊显卡,加焊完之后杯具来了,上电直接无显卡了,大小写锁定键也能亮,测屏供电没有,看开启信号是由显卡发出的,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不是显卡被我烤死了? 另附上整机图纸:有需要的朋友下载就行了

网友:
那要看你用多少温度加焊的,重植下看一般笔记本的桥跟显卡建议重植效果没会较好。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理啊,楼主为什么不拿下来重做下。看看呢
实在不行在说吗,现在发贴也只能告诉你重植试试了。

网友:
是无铅的吗,你用返修台做的吗

网友:
没有烤板子直接加焊,比较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故障,其实一开始先别加焊显卡,你应该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是新手,不对的地方请别笑话。

网友:
重做一下就OKB了

网友:
开始不应该先做显卡。太冲动了

网友:
好像一般碰到那样就直接动显卡了,大部分都可以好,不行才去查电路,信号

网友:
我一般也是手工加焊,不过好像有时候效果不大理想,显卡会重新虚焊,所以现在我一般找有机器的同行重新植株。
还有,8楼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有时候高压板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原因是高压板供电跟不上了,就黑屏了。

网友:
都是冲动,我有时也容易犯这种错误

网友:
有LCDVCC信号向前推,看到哪一步电压没了
如果是显卡输出电压没有,可以看看显卡的输入电压和晶振,以及时钟信号是否正常,然后再判断显卡坏掉了
因为加热时会把晶振给搞坏掉

网友:
冲动的惩罚!!
先看看外接显示,检查一下高压板供电正常之后才做显卡啊,盲目做显卡,结果就是这样!!
你还是乘早重植球,不然再加焊你的主板就over了

网友:
应该提前测下显卡到屏线的信号线对地阻值,很可能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你 一开始黑屏的时候没有 接外接显示器试了下么 看是显卡还是屏的事啊

网友:
遇到过内屏不显外屏正常的、内屏不显外屏花的、内外都不显的,四五台了,一般直接风枪吹显卡,时间久的三个月了,短的也有俩月了,还没有返回的呢
过段日子玩玩土炮,再过段日子搞个真JJ

网友:
JJ倒也有没有无所谓,关键作个支架放好主板,变形机会就少了

网友:
这后面 发的贴 都扯到 土炮上去了, 真厉害。

网友:
重值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被你搞坏了,建议你重植一下

网友:
现在正在采购相关的零件,然后按照基地的教程整一个土炮,其实楼主没哟必要一开始就杀显卡的。
你的下载扣分太多了

网友:
重新做一下显卡试试,如果不行的话显卡就被你给烤熟了,只能换个显卡芯片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vdden开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