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台玻璃厂里的打胶机被锁

楼主(2010-08-04):
因为本地的玻璃厂刚买的机器。本地的玻璃厂认为机器提供厂提供的机器质量不好。没有答应在设备都装好后就结余款,结果本u地的玻璃厂的机器在正常用了10天之后就不能正常使用了。联系设备厂说机器被锁。要打去余款就马上来人调试。
   本地的玻璃厂认为即使给钱。也有可能不来人。就叫我去看看。第一次搞机器。见机器开机后液晶屏的操控界面都出来的,就机器不正常运转。打开机器后发现有个实时时钟芯片1302。我把它的4.5.6脚挑开写入以前没有被锁的时间。机器正常运转。
  但现在就还有两个控制加温的头部正常。一个不加温。一个加温不停。
因为在此之前把钟芯片1302的电池断过电。是不里面除了时钟信息。还放了别的什么数据在里面的。现在我只是恢复了时间。别的数据还是没有造成机器部分功能缺失
  望大侠指点

网友:
唉,难办了,很多时候只能找原厂了。下面是有关DS1302时间锁原理及编程的一篇论文。

网友:
看来只能找设备供货商了,不过想想这也是正确的,各个厂商都有自己的生存的技术。

网友:
当用户付清货款(余款)后,厂家或商家可通过电话线路对产品远程解密。采用远程解密方法方便灵活,既可使产品及时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保证用户付完货款(余款)后能马上使用产品,又可避免厂家派人上门解密的麻烦,以及密码外泄。

网友:
厂家这样做真不错----这点值得学习哈哈。

网友:
我个人以为还是少接这种生意,有时候也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像这种厂我觉得没有诚信,做生意最主要是讲诚信。
我上次曾经帮一个厂破解了自动打孔机软件,那个厂的经理找到我说那台机子是买别人二手的,没用多久就坏了,我们一看是给锁了,以为是工人操作失误,后来发现是有个单片机锁了。(后来我才从那个打孔机厂商那里了解到其实那个也跟楼主差不多的情形,也是货款没给齐就找个借口说不好用耍赖,后来厂家不管了就找到我)。我帮他们搞定了。后来给那个打孔机厂家知道了找到我说了一通,后来我就一般不干这种事了。干这种事有点助纣为孽的感觉。

有时候想想知识产权还是很值钱的,我们就有这经历,有个客户说有几百台服务器电源要修,先送了十个样品给我们,我们辛辛苦苦花几周时间研究,把图纸都画出来然后找到故障点,把十台样品都修好之后那客户就再也没提那几百台的事了,后来我们从其它途径得知客户把我们修好的样品拿回去研究后自已把全部都修好了。

网友(点评):
一台和十台没什么区别。做技术不是做量。

网友:
支持楼上的。。这种生意少做

网友:
如果你能解开,那厂家还有饭吃吗,,不会被你解开的,放心吧,,,

网友:
现在机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只是有两个温度没法自动控制。手动已经可以用了。还有待研究

网友:
  楼主应该劝工厂把余款打了。如果厂家不来人你再去修。我们做为一个维修员还是要维护下行业秩序。
  另一方面:你要警惕这个工厂不给你维修费,因为它没有信用。还有干这样的事情要注意自己不要被惹上官司。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他们给你维修费了吗?不会也说你没有弄好而没给清吧。。。。。。

网友:
奉劝楼主尽量不要参与这种事,麻烦是一方面,另外这样的客户也让人不放心,哪天也许他针对的就是你了。
深圳电源维修 ,同行的钱难挣呀,总觉得自己也会两下,偷师学艺你也很难防范。所以我们老板对同行的话不大感兴趣,事多不挣钱,还是终端客户才是上帝。

网友:
萧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宇光大哥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同行的钱不好赚,说句不好听的话,好赚的就不会留给你做了。全是自已搞不好,乱搞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交差了才拿到你这里来修,可以想像一下有多难了。所以现在我们慢慢地也在选择客户,有些难说话的客户情愿不做。

网友:
起初我认为楼主做的很好...看了后面高手的说明才慌然大悟...不要助纣为孽

网友:
你接了一个客户公司的大单,组装新机。客户公司认为你的电脑质量不好,不给结清货款。结果客户公司电脑用了10天以后全部不能用了,是你做的手脚。现在你的客户公司正要我帮忙给弄好你组的装电脑。。。我正在考虑之中,要不要去弄呢?
楼主好好想想吧,机器给它还原。不要为了那么一点维修费,而做一件缺德事。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苦果终将自己尝。
平生最恨这样的人和公司,还想我来跟他修,简直做梦。不拉同行一起不帮他修就算好了。

网友:
难做的留给人家做吧做好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楼主这样做实在不明智!

网友:
那种机你都能搞,有前途,再接再厉

网友:
大伙说得对,不是什么都修,不是什么客户都接。

网友:
你最后 肯定会吃 这上面的亏!拭目以待吧!

网友:
楼主我支持你,不过修好后,不要让工厂知道,然后还原吧,说修不好。就当做自己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上,现场有工厂的人看着,你还能当面搞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