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本人半路出家,电子电路底子差。没人教只能靠自己找资料自学了。问个见笑的问题:当PU24A的1脚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怎么会在那里接一个+3VS的电压呢,当1脚输出低电平时这个电压会不会把电平拉高啊,那不成了PU24A输出什么都成了高电平了?

网友:
大哥你理解错了如果3脚大于2脚ADP——PSO会输出高电平相当如果2脚大于3脚ADP——PSO会输出低电平你可以把1脚和4脚看成一个下拉电阻当3大于2时电阻无穷大当2大于3时电阻为0欧将3VSB拉低如果还不理解找个运放的内部图纸看下

网友:
我觉的说反了呢?  3>2  高电平吧?
2>3低电平吧?
还有比较器+3VS是拉低电??要我想也不对.
我感觉 就是为了让这个比较器一直输出一个电压..没别的
另说一下我也是自学,所以也是二把刀,说错也别说我.告诉我哪错了就行了,所以想找一个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呵呵不和你抬档你测下就知道了这里3脚电压比2脚电压高ADP——PSO就会有输出

网友:
谢谢二楼的,看了内部的电路终于明白了,原来1脚和4脚都接着一个PNP的三极管,当输出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到地,也就是把1脚拉到地了。1脚到地也就是+3VS经过的电阻PR218的二脚是到地的。输出自然是低电平。

网友:
我也不太懂,但是好像单片机上的上拉电阻吧,若1点输出低电平,那+3VS的电压就被拉成0了,若为高电平,可以使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数值。

网友:
  有些运放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
  运放的输出有 高 低 和高阻 所谓三态

网友:
LM393需要外接上拉给其提供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