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v3700 不理解的故障。请教大侠啦,谢谢!

楼主(2010-08-04):
该机器1米高往地上摔了下,屏幕都成了下面图这样啦。不理解是显卡坏还了还是屏幕,我个人估计是屏幕,型号为:LP141WX3 (TL)(B4),
手上有相近型号的屏幕,换上去点不亮。型号为:LP141WX3(TL)(N1).请教大虾是屏幕还是显卡?谢谢啦。

网友:
显卡挂 了

网友:
PS:外接显示器无法打开,因为屏幕花花绿绿的,没法看清楚,按热键也不行。

网友:
显卡加焊就好。楼主走运了!

网友:
上次质量门就是这样的嘛....HP老总还说中国小强太多了..好像这种笔记本设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花屏,加焊就能好了,最好能接个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这种花屏肯定是显卡问题,看起来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先谢过上面几位热心大侠帮助。
网上搜索了下,也有碰到这样的网友,无聊的大家可以看看:http://www.315ts.net/archive/tousu/2010/0710/785858.shtml

这种故障补焊一下可以好嘛??还是要显卡BGA呢?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不象屏幕,应该是显卡

网友:
这个在HAIER T系列的机器见多了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事,先加焊下显卡吧。屏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