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PLUS 问题

楼主(2010-08-04):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740NPLUS 显示器。开机一分种左右。图像开始失真抖动。然后再一闪一灭。等一下。屏幕都没显示。指示灯还在一闪一闪的。 高压条换过。刷过主板。MCU 。25L005   高手求解。!~

网友:
驱动板与屏线查了吗?屏供电看看

网友:
解决了,改同用板就好了 ,估计是AD板主芯片有问题,发热量很高 请版主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