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的维修

楼主(2010-08-04):
独立的显卡板,碰到过几次出现问题是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笔记本屏有时白屏有时黑屏,一直以为是显卡的问题,N卡做GPU后有时正常显示,有时出原故障,A卡因为发热量低,没有做,后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出问题的是PCI -E插槽与板的焊点不良所致,重新焊接,这几天修好几台这故障的笔记本,N卡大多还是要做GUP,A卡基本直接焊接槽接触点就OK了,发现ACER等独立显卡板的笔记本也有同样问题,以前很多这故障都没有彻底解决,故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修过很多N卡的,都是重做GPU的,也有换的,A卡的修过不多,不记得修什么了。

网友:
我修的少一点.

网友:
呵呵。A卡坏的真少。

这么热的天都很少见到。

网友:
接触不好的我修的不多,也许是没有发现哦

网友:
上次也有修过一台A8J的,,进系统蓝屏,重装系统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