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显

楼主(2010-08-04):
集成显卡不显 板子型号忘了 775的 。。
跑吗正常集显不显。 用示波器打行场都没有 三基色正常 。
看到行场后面有两个5pin的IC 行场分别连接两个IC 4pin。 看来是与门与7408一样。。
示波器打1 2 pin有波形 。 供电5pin 5V正常 。。判断门电路坏 更换后OK

A和B 图写错了 。。正常时是有波形的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以前遇到集显不显的都是北桥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板都是用的芝麻管一样的门芯片 我见过精英的最多

网友:
楼主你是我的榜样了,分析能力真得很棒

网友:
我也有一块也是门电路坏的,那东西特别爱坏,淘宝上几元一块,可是,邮费要12元,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