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的怪问题

楼主(2010-08-04):
客户拿来的时候上电0.06-0.4
感觉没过cpu
拆机裸板上电
待机0.06
按开关能触发
到0.22的样子就不动了
测8770电压8脚有19.2
可是输出脚没有电压
几乎为o
加焊过夜换过cpu电源管理芯片
现在没有思路咯

网友:
现在是不跑U看一下北桥.

网友:
为什么要看北桥呢

网友:
你看8770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先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如果条件满足了,很有可能输出被负载拉低了,重点看一下北桥,CPU嘛最后看,因为CPU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的,而且从你描述的电流来看,应该是南桥去给北桥复位,或是北桥在上电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查一下吧

网友:
再一个我看你的机器待机电流也有偏大,应该在0.03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CPU核心供电没有呢,还是不跑U呢,问题确定之后才好做下一步的维修工作,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下了图
仔细研究了哈
本人新手
不怎么会看图
所以、、、、
最后找到是87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