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000用电源死机

楼主(2010-08-04):
用外接电源开机还没进系统就会蓝屏死机,用电池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听说这款机有这个通病。有师傅能说一下吗?

网友:
检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还有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还有电池充放电电路主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等待中

网友:
CPU旁边的电容换一下看,一般是那电容换了就好了呀

网友:
期待,哪位师傅修过的进来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