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板2025L用的M190EG02程序

楼主(2010-08-04):
今天维修一台19寸的明基液晶显示器,现象是白屏,想用2025L的驱动板点一下屏,液晶屏的型号是M190EG02,前年在基地买的液晶显示器编程器,在光盘资料里面找不到这个程序,有这个程序的朋友上传一份给我嘛,先谢谢了!

网友:
白屏查一下屏的DC-DC电路是否正常,这个屏可以写个19宽的程序试下,不同三星屏一定要找到合适的程序,现在给你发个19宽的程序

网友:
不好意思,刚查了一下你的是19正屏1280*1024的,发个这个程序给你试下 如果上面3个程序试了都还是白屏的话那就是屏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非常感谢,我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