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20无线网卡搜索不到网络用户

楼主(2010-08-04):
此机器无线网卡换过试了还是同样问题,系统也装了好几个版本,驱动是在官方网下的,可就是搜索不到网络,郁闷ing````

网友:
把BIOS恢复到出厂试试

网友:
有些机型的无线开关是在BIOS里设置的,有时候恢复出厂设置反而就关了 看看是不是没开啊

网友:
问一句,是不是无线开关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