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0-08-04):
    各路大师傅们 小弟在此问个小问题...本人有台华硕新款笔记本机器 系统慢的像蜗牛 我就
G了个系统 那知道G了之后系统还是没变  结果G到其他盘去了   我不就搞不明白了 选择的时候我是选择正确了的    是不是有隐藏分区??  我该怎么改系统呢???一直改不到啊  请教各位高手们了。。。。。我可不想用什么他的一键还原这垃圾东西~~~!

网友:
用重新分区装或者进PE格盘再装比较好,你的那种情况现在最好重新分区再装效果比较好

网友:
重新分区。然后直接装。或者进PE把系统所在的盘格了。然后勾过一个就行了。

网友:
用Ghost安装的系统有毛病就要用传统慢装的方式安装系统才能知道是不是哪里出毛病。

不要以为Ghost是万能的。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再装一次系统看看...

网友:
真怀疑楼主是不是修电脑的?我发现论坛上好多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你先看下机器的 C盘 和隐藏分区都是多大的  然后运行手动GO  就OK了

网友:
手工G,仔细点,要不然哈哈

网友:
重新装一个··································

网友:
如果C盘没有重要的数据就重新分区,再装系统,,如果有重要的数据就去做恢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结果G到其他盘去了   我不就搞不明白了 选择的时候我是选择正确了的    是不是有隐藏分区??。。。  ”   ,上句中你选择的目标盘是不是选错了?要不怎么会G到其他盘呢?

网友:
我想是你选择分区错了。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光驱就在盘符前面所以你可能选择错了  向他们说的 从新分区 再装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多数是有两个主盘,一个隐藏,一个做主系统.G系统一般的默认启动路径是固定的为第一个分区.所以要修改BOOT这个文件.把咱径改成系统所在的盘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本本第二个分区才是引导分区,G之前不看下分区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电脑就万能的??什么都会?我说的是在不重新分区的情况下怎么装...要是你们说的那些方法能装我会发出这个破问题???

网友:
修电脑就万能的??什么都会?我说的是在不重新分区的情况下怎么装...要是你们说的那些方法能装我会发出这个破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说法正确了的~~!他是有连个主分区 一个是隐藏了的~~!

网友:
修电脑的不是万能的,但是最基本的系统安装,ghost恢复备份,这些是最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如果连这些多搞不好,别的事情会更难,这只是其一,其二,如果手动ghost系经多会弄错分区,试想一下,是不是你的粗心大意呢?现在只是一个客户的系统,如果是一个企业让你做,别的盘多会有好多重要的数据的,你要ghost错了,请问,你怎么恢复数据?不是我笑话你,而是觉的做为一个维修人员,细心和基本知识要明白!如果你觉的我说错了,当我没说过了,也没必要再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你技术问题了 建议手工GOST 弄好主分区的格式 可以用PE

网友:
把BOOT.INI里的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NoExecute=AlwaysOff
改一下
改成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NoExecute=AlwaysOff
或其它盘如 3、4之类

网友:
嗯嗯!同意思19楼!做这行确实要细心!用手动GHOST!选择顺序1-2-3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手动Ghost时选择分区错误,这一步一定要看仔细。我以前同事给一单位装系统就是这样的把d盘给灭了,又往里面写数据,结果赔了一大千。还是老客户

网友:
我什么也不会 我连GHOST也不会用 怎么办啊?我的来个苍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