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花屏,有什么特别的吗?

楼主(2010-08-04):
本来大花,加焊后变成这个样子。调高温度还是这个样子,只是颜色比现在深。
现在驱动打不上
哪位大虾能根据这个图案判断出什么毛病吗?以前我也碰到这个花屏很难修。。。。。

网友:
显卡BIOS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你用测试软件测试下啊。。。。蛮期待乐天的回答。

网友:
显卡与主板的接触点可能氧化了。把显卡取下来重植或者换显卡。。

网友:
型号和测试过程,你一定要学会用专业的测试软件,不然很难修好显卡

网友:
感谢朋友们,这块显卡送给客户了,也没时间来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