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A-TFO 用光盘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0-08-04):
联想G450A-TFO笔记本随机只带有windows 7驱动,准备装个XP的系统,网上下载的系统盘。在别的机器上都能顺利装上系统,在这个笔记本上只能进入wnidows pe后再用GHOST装系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直接装上系统。

网友:
你是说不能手动执行安装?不会吧,别人都说不能用GHOST,你反倒过来了,能用GHOST不能用手动安装?我没遇过!

网友:
没讲明白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装系统时,提示什么错误?发上来。

网友:
用光盘装系统在BIOS里设置从光盘启动,进入光盘的界面第一项是安装wxp到C盘第二项是进入wpe,选第一项后出现error :Cannot load file(code 5555h):   \boot\auto.inf

网友:
BIOS 里面改IED  或者用光盘自带的PE 恢复GHOST

网友:
6#  正解。我这样装了好多台。

网友:
我也试过上次给DELL的一台新款机害了!其实就是在BIOS里没有把AHCI换成IDE就怎么也进不去!此机型硬盘默认的工作模式是ahci,需要开机时按f2键进入bios,选高级模式,调整硬盘模式由ahci为ide模式,再安装xp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同楼上的,开机按F12,进BIOS 找到IDE选项把硬盘工作模式由AHCI改成IDE(或者其他英文)

网友:
要设置BIOS  哟;

网友:
BIOS里边的硬盘模式改成IDE就ok了

网友:
因为ghost光盘没有AHCI的驱动所以不行,pe下加载了ahci驱动所以可以安装系统。

网友:
SATa硬盘你必须得先加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