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机型每次关机要等上两三分钟才能开机

楼主(2010-08-04):
我的一个联想家悦机子不知道为什么,在关机后不能马上开机,等一分钟后也不行,有时把电源线从插座上拔掉再插上就可以开机了,有时又不行了把机箱里的内存拔掉再插上又可以开机了,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北桥虚焊‘焊一下北桥

网友:
用主板诊断卡观察一下不能“开机”时的代码。

网友:
你的不能开机怎么理解?是电源没有启动,还是屏幕没有显示?电源没有启动,你去查一查开关按钮,这应该是家悦的通病。

网友:
是电源没有启动,开关按钮很正常,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最好能拆开机箱电源看下,可是启动电容鼓了。然后这个家悦的一部分机子很爱坏
开关。换个开关试下,

网友:
你说吧内存拔下 货是吧电源线拔下后 在开机才可以  这是放电才 能开机 你是不是每次电源开关都不关   啊   关机之后 把电源拔下来

网友:
LZ搞定没有?是不是启动电容鼓了?

网友:
还头疼着呢,没办法呀.

网友:
我更同意2楼的看法,北桥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建议你加焊下.

网友:
多谢大家,联想售后也没法,是家悦的通病吧

网友:
电源不好吧,你找万用表量下5v正常不

网友:
感觉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我怀疑是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