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F14T3W偏色

楼主(2010-08-04):
NEC F14T3W偏色,无红绿色,测VGA线正常,换了一个24C08还是不行,是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
三种色都不缺,不然不会出现黄色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跟你的一模一样的机器,但故障不一样,我的黑屏灯管没亮,这个机器又不好改,我用通用条,12V 5V都接了,就是找不出开启,现在都还没修好

网友:
缺红色,测VGA线的R,G,B的电压作为对比不正常的一组测周边的电子元件。

网友:
红绿粘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好的维修思路吗,测得B的电压为0。几,R的电压为2。几,但是找不到R电压升高的原因

网友:
刷下程序吧 不好这板要驱动板坏了也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种老机修起来比较麻烦的,怎么修还得看情况,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驱动板或者驱动程序有问题,先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等待指导。。。。。

网友:
最好能进入工厂模式调节一下色彩

网友:
这老机找不到程序啊,工厂模式也不知道怎么进

网友:
继续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