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开机,死在LOGO画面!

楼主(2010-08-04):
手上有台华硕A9T的笔记本,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不通电,现在不通电的故障已经修好,却发现开机之后死在LOGO画面。而且开机你按F2可以进BIOS,在BIOS里面是不会死机的,外设 光驱 硬盘都认到了;最小化测试还是一样的故障,凭以往的经验,应该是开机自检时外设设备出现故障或者BIOS出错造成的,于是刷BIOS,换南桥,去声卡, 去网卡,还是一样;真的是没办法了,求教各位大侠,提提意见,指指路!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呀,自己顶个!!!

网友:
你这个故障 没有确定的维修方法 实在不行了 北桥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往电源管理上想,你维修不加电是修的哪里啊?

网友:
我把北桥加焊试下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比较辣手。

网友:
估计是你修的那个地方。看看是什么吧。修的过程中。是不是碰到什么件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bios  检不过去 也不可能卡logo的

网友:
换个BIOS试试呢

网友:
这个问题太棘手了,一般的是南桥问题的多,或南桥外设损坏。

网友:
楼上有一位说的对,因为你先修的不加电,是不是在修的过程,不小心碰到了什么元器件,或是连锡了什么的,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先把硬盘卸下,只接光驱,只让光驱引导看会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也怀疑是自己修电源的时候出的问题,但是仔细检查了,没有出现连焊什么情况呀

网友:
你看看CLK到位没?

网友:
可能性较多,不太好弄啊,控制信号针脚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曾经碰到过MODEM坏。不引导的。。你裸板看看。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南桥时常出毛病

网友:
  呵呵     那就要看看桥有没有做好啊  还有时钟芯片那

网友:
你那机子修好  了没有呀。。。。。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的问题  你修好了 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加我QQ  嘛  7018549  我发现在一个问题    一起研究下嘛

网友:
还望楼主修好了到时告知大家一声,经验呀!

网友:
这种问题太难了,,要我的话,,重点注意南桥